FPGA代码只能下载到外部Flash里吗?

楼主(2022-01-14):
    FPGA,按照视频编写代码,最后发现代码是下载到外部Flash里的,难道不能直接下载到内部吗?如果只能写到外部,以后所有的设计都必须有这个外部器件才行。

网友:
    如果有内置Flash的话就可以不用外部Flash的。目前小规模的FPGA不少都是内置了Flash,高云有一颗18k资源的FPGA也是内置了Nor Flash

网友:
    你要下到内部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