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用HFSS仿真功分器,给个教程看看啊ADS弄好以后不知道如何用HFSS弄额

楼主(2022-01-14):
如何用HFSS仿真功分器,给个教程看看啊ADS弄好以后不知道如何用HFSS弄额

网友:
首先转成CAD,然后就可以导入HFSS 然后进行仿真;功分器最好用microwaveoffice 来仿真;因为其二维画图比较方便.最近才注意你的提问,不知到对你还有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