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神Altium排线要花多久

楼主(2022-01-14):
要用altium排线,怎么连着好几天还没做完,听说好难要不断实验,

总觉得可能方法错了

敢问各位大神,这种排线有捷径吗?大神一般多久排完一般的PCB

网友:
排线的困难度很大一部分是由布局决定的,可以一边布局一边预布线,然后再自动布线、手工调整、加宽走线、检查、铺铜

网友:
主要是布局,布局好了,参数都设置好了,走线就很快了,多看看书和网上的教程!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熟能生巧
没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