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高能跑到多少MHz? ” 是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14):
为什么是最高呢?在什么情况下满足最高的条件

网友:
除了FPGA器件的限制外,最主要的是编程时将任意路径的组合逻辑做小,以达到提升速率的效果

网友:
verilog或VHDL语言经过编译后还是以电路的形式映射到内部的,编程风格不一样,编译后映射的电路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