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什么?

楼主(2022-01-14):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什么?

网友: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1、电源;2、晶振电路;3、复位电路;最小系统也就是最小应用系统,是指用最少的元件组成的单片机可以工作的系统。

网友:
    最常见的51单片机中就包括了以下三个部分:
    1、电源:5V直流电源1个
2、晶振电路:典型的晶振取11.0592MHz(因为可以准确地得到9600波特率和19200波特率,用于有串口通讯的场合)/12MHz(产生精确的uS级时歇,方便定时操作)。
    3、复位电路:由电容串联电阻构成,由图并结合“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性质,可以知道,当系统一上电,RST脚将会出现高电平,并且,这个高电平持续的时间由电路的RC值来决定。电容一般采用10~30uF。
    这三个部分搭建好,这个单片机就可以运行了。
    运行后,你再用单片机的控制端口去控制其它东西的可以了。
    以上就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包括什么的详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