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怎么接线?双电源供电电路图

楼主(2022-01-14):
    变电器开关电源和备用发电机组开关电源中间的转换是不是必须断掉中性点与很多标准或要素相关,包含两开关电源控制回路的接地保护类型、两开关电源控制回路是不是连接同一套低压配电箱、系统软件接地装置的设定方法,开关电源控制回路有没有安置RCD或是短路故障常见故障维护这些,状况比较繁杂。因此,IEC标准仍未作出确立的要求。

    大家看来以下不一样的双电源开关配备计划方案:

    1、两开关电源安裝在同一场地内,且同用一样的低压配电箱,则三相五线控制回路或是双电源开关转换控制回路理应选用四极电源开关。

    大家看图片1。

    图1安裝在同一场地内的双电源开关互投计划方案之常见故障电流量

    从图1中,大家见到用电量设施的前面安裝了二只带RCD维护的三极隔离开关QF11和QF21作双电源开关互投,大家假设QF11重合闸而QF2一分断。大家见到不论是用电量机器设备发生了短路故障常见故障或是三相不平衡,短路故障常见故障电流量或是三相不平衡导致的中性点电流量均有可能穿过QF21控制回路的N线和PE线。由于QF21的RCD维护功效,QF21处在维护姿势情况,没法实现合理的重合闸。相反也是。

    图1中从QF21控制回路的中性点或是PE线穿过的电流量便是不正规途径的中性点电流量。不正规途径的中性点电流量所经过的通道有可能产生包绕环,包绕环内造成的电磁场将将会对比较敏感信息内容机器设备造成影响,与此同时也有很有可能造成隔离开关错误操作。处理的法子便是将QF11和QF21选用四极电源开关,断开常见故障电流量流经的通道。

    2、双路电力变压器相互之间后备电源,或是变电器与柴油发电机组相互之间后备电源,且变电器和电机的中性线均就近原则立即接地装置。若两个开关电源同用低压配电箱,则三相五线控制回路理应选用四极电源开关,如图2所显示。

    图2在TN-S下三相五线控制回路和母联控制回路理应选用四级电源开关

    从图2中,大家见到配电房网为TN-S接地装置形式,且变电器的中性线就近原则接地装置,从变电器引三相、N线和PE线到低压配电箱三相五线控制回路中。低电压三相五线隔离开关和母联隔离开关均为三极电源开关,三相五线隔离开关配套设施了短路故障常见故障维护。一切正常运用时两三相五线隔离开关合闭而母联开启。

    当Ⅰ母线槽上的配电机器设备产生短路故障故障问题时,大家见到准确的途径是:用电量机器设备机壳→PE线→PE线和N线的契合点→Ⅰ段N线→Ⅰ段接地装置常见故障电流量检验→Ⅰ段变电器。这条途径是合理的。

    因为N线和PE线契合点的可变性,比如此点可安裝在两三相五线控制回路的三相五线处,因此短路故障常见故障电流量的不正规途径可能是:用电量机器设备机壳→PE线→Ⅱ段三相五线PE线和N线契合点→Ⅱ段N线→Ⅱ段接地装置常见故障电流量检验→Ⅰ段N线→Ⅰ段接地装置常见故障电流量检验→Ⅰ段变电器。(https://www.diangon.com/版权声明)顺着这条道路径流量过的电流量便是不正规途径的中性点电流量,它有可能造成Ⅱ段三相五线隔离开关跳电,促使安全事故扩大。

    处理的法子便是将低电压三相五线控制回路和母联控制回路均选用四极电源开关,断开常见故障电流量流经的不正规途径,清除安全隐患。同样,若将在其中一台变电器拆换为发电机组,则发电机组的三相五线隔离开关也务必选用四极电源开关。

    结果:当两个开关电源处得一室(共地),且同用同一套低压配电箱,则低压配电箱的三相五线和母联控制回路必须应用四极电源开关。

    3、两个开关电源处得一室(共地),但不同用低压配电箱,则二级变电设备中的开关电源切换开关可选用三极电源开关,如图所示3所显示。

    图3相互之间后备电源时ATSE可选用三级电源开关

    从图3中,大家见到变电器与发电机组在同一座配电房所内,但二者不同用低压配电箱。

    大家见到二级变电设备的隔离开关QF11的负荷发生了三相不平衡,因此用电量设施的中性点中出現了三相不平衡电流量。三相不平衡电流量的途径是:用电量机器设备中性点N极→二级变电设备N线→变电器配电设备中性点→变电器三相五线控制回路的接地装置常见故障电流量检验→变电器中性线N。这条途径是常用的途径。

    因为ATSE在变换是单方位的,它只有在变电器三相五线和发电机组三相五线中单项选择题一,因而中性点电流量不容易发生在非传统的途径中。在这里情形下,ATSE电源开关能够 应用三极的商品。

网友:
    双电源接线时两开关电源安裝在同一场地内,且同用一样的低压配电箱

网友:
    当两个开关电源处得一室(共地),且同用同一套低压配电箱,则低压配电箱的三相五线和母联控制回路必须应用四极电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