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后如何隐藏铺铜边线?

楼主(2022-01-14):
    铺铜后如何隐藏铺铜边线?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隐藏啊,没有影响吧

网友A:
    color 设置,颜色设置里,stack-up项,在所在层,或者全部列bound前面的选中取消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lor 设置,颜色设置里,stack-up项,在所在层,或者全部列bound前面的选中取消即可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