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iar-arm有时右键go to define不行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14):
请教下,使用iar-ARM, 有时 右键go to define 不行是怎么回事?

有声音发出来,但就是不跳转 ??

我使用的 iar-arm v8.11

系统 win10 x64

网友:
  重新编译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和IAR的机制有关系,比如你改了一下绝对目录,但是相对目录是对的,即使编译没问题,也会无法使用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