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下这几种SMT贴片加工品质问题

楼主(2022-01-14):
    我们知道SMT贴片加工常见的品质问题有漏件、侧件、翻件、偏位、损件等,
    一、导致贴片漏件的主要因素
    1、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不到位。
    2、元件吸嘴的气路堵塞、吸嘴损坏、吸嘴高度不正确。
    3、设备的真空气路故障,发生堵塞。
    4、电路板进货不良,产生变形。
    5、电路板的焊盘上没有焊锡膏或焊锡膏过少。
    6、元器件质量问题,同一品种的厚度不一致。
    7、贴片机调用程序有错漏,或者编程时对元器件厚度参数的选择有误。
    8、人为因素不慎碰掉
    二、导致SMC电阻器贴片时翻件、侧件的主要因素
    1、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异常。
    2、贴装头的吸嘴高度不对。
    3、贴装头抓料的高度不对。
    4、元件编带的装料孔尺寸过大,元件因振动翻转。
    5、散料放入编带时的方向弄反。
    三、导致元器件贴片偏位的主要因素
    1、贴片机编程时,元器件的X-Y轴坐标不正确。
    2、贴片吸嘴原因,使吸料不稳。
    四、导致元器件贴片时损坏的主要因素
    1、定位顶针过高,使电路板的位置过高,元器件在贴装时被挤压。
    2、贴片机编程时,元器件的Z轴坐标不正确。
    3、贴装头的吸嘴弹簧被卡死。
    这些问题贴片加工厂一定要注意总结,保证好产品的品质,才能在电子加工行业走得更远。

网友:
    SMT经常虚焊,但是调试出现大量问题,每个环节都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