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工作1min后,done信号拉低

楼主(2022-01-15):
救救孩子吧!!更换PHY芯片后,用JATG往FPGA里面下载程序,FPGA运行1min后,DONE信号被拉低,芯片不工作。测量各路电源情况均正常,目前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请问怎么解决?或者大佬们给个建议,蟹蟹蟹蟹

网友:
    从硬件,软件两方面考虑
1 检查电源,在连续工作时,看电源是不是正常
2 看看ROM和RAM有没有虚焊
    3 从软件方面检查一下,看看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