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2的手工放置节点哪里去了?

楼主(2022-01-15):
不见了?需要放的时候到哪里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畫線就是, 在交接處, 點一下.

试了一下,果然是,多谢。

网友(点评):
AD開始走指令簡化風............

网友B:
    AD22用着稳定吗,AD21有的时候会卡死,或者有时候撤销的时候,会显示有的命令一直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22用着稳定吗,AD21有的时候会卡死,或者有时候撤销的时候,会显示有的命令一直在运行

    22。0。2的不稳定,有时不能框选

网友(2022-03-16):
引用 网友B:
AD22用着稳定吗,AD21有的时候会卡死,或者有时候撤销的时候,会显示有的命令一直在运行

22.2.1 用了小半个月,目前较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