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电路的三个组成部分分析

楼主(2022-01-17):
    使用采样电路实际上也是电路的闭环控制的过程,也可以理解成一个负反馈的过程,将采集的信号进行传输给主控芯片用来调节。

这里的采样实际分为电流采样、电压采样、直流采样、交流采样。采样的类型由负载决定,采样又有高边采样和低边采样之分。

    我们看下这个常用电路:该电路是一个经常用在电网电压采样电路中的同步信号产生电路。

该电路由三个部分组成:
1、电阻、滑线变阻器和电压比较器LF353组成缓冲环节。
2、电压比较器LF353进行过零点比较。
3、电路输出部分,即mcu系统的钳位保护I/O端口的輸入电路。

    根据虚短和虚断,我们可以求出这个电路第二部分的电压,公式和同相比例运算的计算方法一样。R5属于第二部分的反馈电阻,补偿这部分的采样信号稳定。
    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也是一个同步信号产生电路。

    第一部分:一阶RC组成的滤波电路,也就是微分电路。LM124的这个连接起到了电压跟随作用,也就组成了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第二部分:电压比较器部分,作用是实现过零比较,这里可以注意到这个比较器使用了一个滞环环节来抑制干扰和信号震荡。

    设计运放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输入偏置电流:设计运放的时候切记虚短虚断的存在。如果输入偏置电流,就会造成很大的后级误差。
2)PSRR:选运放的时候,在成本控制基础上选择一个PSRR较高的运放。
3)运放补偿电容不能乱加,一不小心就会把相位给颠倒。我们知道电容的电流和电压是相位差的。
    4)注意压摆率和添加反馈电阻,还要注意运放采样时间和耗散功率。

网友:
    采样电路有电压,电流采样

网友:
    采样的类型一般情况下由负载决定,因此采样又有高边采样和低边采样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