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电阻器标识方法

楼主(2022-01-17):
    标识方法
    以前国产的电阻器大多数是将其标称阻值、允许偏差和额定功率(1w以下不标明)用数字和字母等直接印在表面漆膜上的,如图1-2(a)所示,这种直接标志法的好处是各项参数一目了然。另一种标志方法是在单位符号(2.k2,M32)前面用数字表示整数阻值,而在单位符号后面用数字表示第一位小数阻值,下面的字母则表示   电  阻值允许偏差的等级。字母等级划分:D表示±0.5%,F表示±1%,G表示12%,J表示±5%,K表示±10%,M表示
±20%。例如,图1-2(b)所示的电阻器阻值为3.9k2,偏差为±5%。

      实际上,目前占据电阻器主流标志方法的是国际上惯用的“色环标志法"。采用色环标志电阻器的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有很多好处:颜色醒目,标志清晰,不易褪色,并且从电阻器的各个方向都能看清阻值和允许偏差。使用这种电阻器装配整机时,不需注意电阻器的标志方向,有利于自动化生产 在整机调试和修理过程中,不用拨动电阻器就可看清阻值,给调试和修理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因此世界各国大多采用色环标志法采用色环标志法的电阻器,在电阻器上印有4道或5道色环表示阻值等,阻值的单位为1,对于4环电阻器,紧靠电阻器端部的第1,2环表示两位有效数字,第3环表示倍乘数,第4环表示允许偏差,如图1-3左边所示。对于5环电阻器,第1-3环表示3位有效数字,第4环色环标志法中每种颜色所对应的数字在国际上是统一的,初学者往往一时记不住,运用得不熟练,其实你只要记住下面10个字的顺序,即“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它对应着数字"0、1.2.3.4.5.6、7,8.9",并且代表允许偏差的最后一圈色环多为专门的金色或银色,熟能生巧,慢慢就会运用自如了。

网友:
    在学校大部分用色环电阻,根据色环颜色就可以识别,工作后就用贴片电阻比较多了

网友:
    色环电阻根据色环就可以辨识,而贴片电阻就没有这么好辨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