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要性能指标是什么?

楼主(2022-01-17):
cpu主要性能指标是什么?

网友:
    cpu主要性能指标是:主频、外频、前端总线(FSB)频率、CPU的位和字长、倍频系数、缓存、超线程、制程技术。

网友:
    cpu主要性能指标有:1、主频;2、外频;3、前端总线FSB频率;4、CPU的位和字长;5、倍频系数;6、缓存;7、超线程;8、制程技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