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电路板上如何测试?

楼主(2022-01-17):
三极管在电路板上如何测试?

网友:
    在电路板上可以测量,用数字表的通断档测量,三极管二极管可以直接反应出来正向压降,电阻要用电阻档测量只要是不大于被测值即可,电容可以用数字表的通断档测量它的充放电来判断,电感只能判断出是否开路。不过这些都得需要长期的经验才行。我认为用数字表在路测量比起指针表好一些尤其是在路测量晶体管方面。

网友:
    旁边的其它元件有可能会影响测量!!线路不同其结构也不同,要正确判断必须焊下测量,三极管体积小,还是焊下测试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