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射频功率如何计算,和电压电流的关系?

楼主(2022-01-17):
天线射频功率如何计算,和电压电流的关系?

网友:
设电压时V,电流是I,电压和电流波形的相位差是φ,那么输出到天线的功率是V I cosφ。这个功率既包括天线辐射出去的功率也包括天线发热损耗的功率。

网友:
为了方便电缆匹配的计算,业界还有一种通用的功率定义方法,叫做正向功率和反向功率,这种定义可以定量的描述电缆中的驻波。设电缆的特征阻抗是R,那么正向功率Vf定义为(V+IR)^2/R,反向功率Vr定义为(V-IR)^2/R。可以证明,Vf-Vr=V I cosφ。

网友:
    市电的电压是不线路电阻的计算,要知道线路的长度和导线的规格(主要是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