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直接用光盘里的附带的HEX文件导入proteus可以仿真成功,可是再把main程序复制过来...

楼主(2022-01-17):
直接用光盘里的附带的HEX文件导入proteus可以仿真成功,可是再把main程序复制过来,经ads1.2编译却不能仿真。

网友:
你的main程序开头是不是写了几个include<....h>,你复制的main,而没有将它包含的这些头文件复制过来,生成的HEX文件肯定有问题。

网友:
hex文件是由main程序编译后输出的供单片机使用的执行文件,在main程序编译时需添加相关的库文件.h格式的,就是在main程序开头#include <~~~~.h>,可能有一个或多个,都需要添加。

网友:
文件生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