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设备做实时图像处理,采用dsp还是采用gpu更好

楼主(2022-01-17):
嵌入式设备做实时图像处理,采用DSP还是采用gpu更好,求高手解答,感谢了

网友:
看你处理图像时的要求

网友:
如果说是像图片的编解码啦,遥感识别啦这种用DSP完全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是想图片的高强度渲染啦什么的由于算法计算量还是比较庞大的就是还是用gpu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