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的route keepin边框画好以后,如何简便的修改?

楼主(2022-01-17):
cadence allegro 的route keepin边框画好以后,如何简便的修改?
不需要edit -change 来重新画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route keepin也是属于铜皮类型可以用切割命令试一下

网友:
    route keepin一般是shape来画的,处理route keepin如同处理shape一样,比如可以内缩,或切掉一部分,到角等。常用的比如比板框内缩1mm,电源内缩20H等。

网友:
    和前面的大神说的一样 本质上 它是shape 所以 用修改shape的办法进行微调就ok

网友:
    看你的outline 是line还是shape

网友:
    它属于铜皮类型,和切割铜皮的操作一样!

网友:
    和处理铜皮一样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