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A/D仿真时出现missing value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7):
Pspice A/D仿真时出现missing value怎么解决

网友:
V_V1 N07812 GND DC 0Vdc AC V1
-----------------------------------$
ERROR -- Missing value
说明错误在你的电源V1里。你用的该是VAC这个器件吧,有AC这个值需要填写,那是交流电压的幅值,你填的是V1,这个是错误的,改成一个具体的数值就行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