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1-17):
我画原理图时为什么自己画的原理图库元件放在电路原理图上面时,右边有一条橙色的波浪线,求解?这个线有影响吗

网友:
软件里面识别出有错误~~~不影响的

网友:
因为你两个元件的标号都是*,重复,因此提示。

网友:
标号重名,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编译一下,看看问题是什么,再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