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显示网络名称无法点选,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1-17):
pads9.5 显示网络名称无法点选,是什么问题?

网友:
软件重启一下

网友:
1. 你确定此时你已打开了一个有效的文档?
2. 试一下在“配置”栏里选择一个有效的配置再看;
3. 你的PADS可能没有正确破解。

网友:
可能是选择筛选的下拉功能中,没有选中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