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fpc的smt首件是ok的?

楼主(2022-01-17):
如何判断fpc的smt首件是ok的?

网友:
首次生产核对BOM

网友:
传统人工检测,有个首件单,打印出图纸,人工在图纸上记录阻值,大小,然后涂上不同的颜色区分,做好这个图纸后,一般需要两个人去测试,需要用到LCR电桥器件的 值,一个人测试,一人核对,测试数据有的工厂要记录,有的直接人为判断一下就Ok了,往往容易出错,效率不高

网友:
SMT首件检测仪,图纸,BOM,位号图几分钟就搞定,测试数据自动保存,容易回溯,很多SMT厂目前都在上这个东东

网友:
要核对原件分布图、器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