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m350无法识别tgz格式

楼主(2022-01-17):
为什么cam350无法识别tgz格式,打开是提示无法识别文件格式,该怎么办呀

网友:
TGZ的格式文件时要用GENESIS软件打开的!CAM350打不开的!

网友:
CAM350导出GENESIS可接受的文件就多了有:
1、有GERBER文件;
2、DRILL 文件;
3、TGZ文件;
4、IPC-350网络点文件;
5、ECT。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