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路时选用LDO器件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22-01-17):
设计电路时选用LDO器件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
器件最大支持的电流

网友:
LDO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发热,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

网友:
最高输入电压:一般都在 5.5V以上,也有15V、30V的,这个指标一般不会选错。

网友:
接地的那一端流经电流,像AMS1117之类能达到10mA,在一些应用中这可是耗电大户。好的LDO一般在1mA左右甚至更低

网友:
最小输入电容、输出电容

网友:
噪音、精度、ppm之类,这些指标一般都够用,不必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