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函数的传递函数怎么计算呢?

楼主(2022-01-17):
想问下大家,输入是电压,输出时电流,传递函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
直接求,不好求,我建议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ln(i)/ln(u)=ab,这样就可以在matlab中simulink中仿真了,但是如果做时域频域分析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
建议两边去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