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不上锡该怎么办

楼主(2022-01-17):
问题:有的焊盘时间长或者经过多次焊接了,用电烙铁焊接时需要先上锡,但试了很多次锡都脱落了,该怎么办?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焊盘上不了锡,可能是焊盘氧化

网友A:
    需要先用酒精把焊盘用棉签使劲擦洗,之后就可以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用酒精把焊盘用棉签使劲擦洗,之后就可以上锡

要是用酒精擦完,还不上锡该怎么办?

网友:
    我飞线都把焊点焊掉了也没接上

网友:
    焊盘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