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求这个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2-01-17):
    一个电路的直流通路是这样的,怎么求静态工作点呢。

网友:
    需要提供,这个三极管的参数,属于硅管还是锗管。电流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
    三极管的基极电压Vb,基极电流Ib,电流放大倍数B,可以分析出集电极电压Vc=Vb+3475*Ib,同时,也可以得到Vc=2.25-B*Ib*63.5,这两个式子可以求出Ib与Vb的关系,依据三极管的特性曲线,就找到合适的静态工作点了。

网友:
    芯片参数包含电源电压,增益带宽积,压摆率等。

网友:
    设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为beta, 基极电流为IB,发射结电压为VBE。若三极管未饱和,则方程成立:VBE+beta*3475+(beta+1)*IB*63.5=2.25V.若beta=100, VBE=0.6V,求得:IB=168uA,因此IC=beta*IB=16.8mA。流经63.5欧电阻的电流为IR=IB+IC=17mA. 因此VCE=VCC-IR*63.5=2.25-17/1000*63.5=1.18V。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没有工作点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