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的流程管理归属于什么部门?流程又是怎么从制定到落地的?

楼主(2022-01-17):
    在BAT的组织架构里,流程管理的归属部门是哪个;流程从制定到落地又是怎么一步步实施的

网友:
    流程管理所属哪个部门真心不知道,得看企业组织架构和重视程度。搞流程这个东东,就和咱们编程差不多,指令行就是工作任务,指令间的逻辑和顺序就是流程,开发完了就是调试、发布和性能优化,前提是有个通用逻辑平台,比如基于windows或unix,而这种类似的管理平台恰恰是很多做流程管理缺失的,因为企业本身没有构建。

网友:
    ①由于我所在的公司非互联网行业,对于BAT的流程管理部门的设置以及工作开展方式并不了解。如有对这一点有补充的朋友可以另行补充。②从流程制定到落地的步骤,如果是制定新流程的话,个人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细化操作视行业企业不同而不同):流程设计-流程试运行-流程固化(包括IT固化)-流程正式运行-流程持续优化。以上是个人观点,还望和大家多交流。

网友:
    据我所知,百度设有流程信息部,级别不低的部门,下设有流程架构和梳理的岗位(华为过去的),至于有没有把流程管理做起来不清楚。阿里没有统一的流程管理部门,有一些分散在各个业务的流程专家岗位设置,偏重于业务,类似业务专家的角色,流程管理这个角度的还没看到。鹅厂咋管流程的不清楚。
    流程从制定到落地。方式很多,看企业具体情况了。
    1、学术派:先流程架构,定义接口,在做流程设计,做步骤规则和管控点,配套机制建设,再到需求,实现、推广培训、执行、监控、优化。等等
    2、江湖派:先找问题是什么,针对问题和场景出流程,奖惩制度跟上,监控,处理异常
    3、中间派:前两种方式结合,心中有数,出手有结果,慢慢做拼图。
    流程主要还是指跨部门的,端到端的流程,单一专业下的流程有部门在哪呢,只要不是LEADER太差都不会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