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模块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17):
    无线射频模块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应用在哪些方面,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
    在手机上就是WIFI,GPS当然还有NFC等有天线参与工作的系统肯定有无线射频的应用,模块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处理这些系统的硬件支持。
无线肯定要用到天线,这些信号的就是射频信号。

网友:
    因为射频识别系统产生并辐射电磁波,所以这些系统被合理地归为无线电设备一类,射频识别系统工作时不能对其他无线电服务造成干扰或削弱。特别是应保证射频识别系统不会干扰附近的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移动的无线电服务(警察、安全服务、工商业)、航运和航空用无线电服务和移动电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