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24V稳到12V?

楼主(2022-01-17):
设计了一块板子利用7815稳定输出15V,单测试时一直发烫,每次都烧,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网友:
    使用DC-DC电源,压差太大的情况不能使用LDO,因为电压都施加到LDO上用于发热了

网友:
    12V为什么用7815,不是有7812吗?

网友:
    电流多大?有时候这个芯片需要散热片的。

网友:
    TI 的TPS62933 LMR33630AP-Q1

网友:
    知道电流就可以大致算算管子的功耗了。会不会超了管子能承受的了?

网友:
    电路设计的不合理吧,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采用DC^DC降压,这样输出能力很强。如果尺寸及成本受限,可采用线性稳压,成本很低,最低可能2毛就够了。

网友:
    发烫主要有7815输入输出的电压差和负载电流决定,器件选择要考虑这两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