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CB中添加测试点?

楼主(2022-01-17):
怎么在PCB中添加测试点?

网友:
    再论坛里边搜索一下吧,有问过有回答的

网友:
    如果测试点在顶层,直接在需要添加测试点的地方放置一个顶层的焊盘即可,反之在底层则添加底层焊盘

网友:
    如果测试点在顶层,直接在需要添加测试点的地方放置一个顶层的焊盘即可,反之在底层则添加底层焊盘, 快捷键PP,钻孔孔径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