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PCB板要电金或沉金?

楼主(2022-01-17):
什么样的PCB板要电金或沉金?

网友:
含有金手指的板需要沉金

网友:
板子有金手指需要镀金,但金手指以外的版面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喷锡或者沉金等工艺,也就是通常的“沉金+镀金手指”工艺和“喷锡+镀金手指”工艺,偶尔少数设计者为了节约成本或者时间紧迫选择整版沉金方式来达到目的,不过沉金达不到镀金厚度,如果金手指经常插剥就会出现连接不良情况。

网友:
板子的线宽/焊盘间距不足,这种情况采用喷锡工艺往往生产难度大,出现锡搭桥等短路情况较多,所以为了板子的性能通常采用沉金等工艺

网友:
沉金或者镀金由于焊盘表面有一层金,所以焊接性良好,板子性能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