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覆盖膜刮伤如何修补

楼主(2022-01-17):
就是在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用烙铁烫伤了,但是没有露铜泊出来.

网友:
只要铜线好着,不用修复覆盖膜

网友:
还有就是粘一层绝缘胶布,防止短路

网友:
好像业界没有谁有的好的方法去修补,没有露出铜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影响外观而已

网友:
可以考虑与客户就具体情况商量下可接受的方式

网友:
没有修不的,真想修补,那就用油墨。超麻烦。而且外观也会有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