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安装后菜单灰色不能用怎么办?

楼主(2022-01-17):
CAM350安装后菜单灰色不能用怎么办?

网友:
重新打开试一下
实在不行重装一下,

网友:
什么菜单灰色,一般安装好破解一下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
你没有破解。。去找个破解文件。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拷到CAM350安装目录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