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安装的软件,每次都打不开工程项目,总显示invalid项目,是没有安装成功么?

楼主(2022-01-17):
(图片)

网友:
新建一个验证有可能你的项目版本太高或者是其它软件的项目

网友:
    C:\MentorGraphics\EEVX.2.8\SDD_HOME\Documentation\Xpedition_Tutorial
    参照这个目录,mentor安装后会自带一个工程文件,你随便选个版本打开,如果打开没问题,就说明你安装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