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芯片的选型中主要关注哪几个参数,怎么进行选择?

楼主(2022-01-17):
DC-DC转换芯片的选型中主要关注哪几个参数,怎么进行选择?

网友:
在全球提倡高效节能的时代,效率是选型的重要因素,它可以在电源转换的过程中减少能源损耗,减少热处理问题并可增加模块寿命,所以在效率的选型上,是愈高愈好。

网友:
操作温度

网友:
输入电压指的是DC/DC电源模块能正常操作的范围,一般较常见的电源系统,通常分成5V , 12V , 24V , 48V。

网友:
DC/DC电源模块的工作频率与模块的体积成反比,但与损耗成正比,通常频率愈高,DC/DC 电源模块体积可缩小,但转换效率将会降低;反之则体积较大,但转换效率提高

网友:
安全规范

网友(2022-02-17):
• 集成高效率的DC-DC转换器和片上变压器

 ▪ 输出电压可选:3.3 V或5.

 ▪ 内置软启电路来防止浪涌电流和输出过冲

▪ 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短路可持续自恢复

▪ 过热关断保护功能

• 宽输入电压范围:4.5 V ~ 5.

• 输出电压可选:

 ▪ 3.3V或5.0V;

▪ 3.7V或5.4V,支持在DC-DC后接LDO

• 输出典型功率:650-mW,瞬时过载功率:1W

• 具备1000uF容性负载能力

• 宽工作温度范围:-55 °C ~ 125 °C

• 优异的电磁兼容性(EMC)

• 通过优化PCB设计,符合CISPR32 B级EMI标准

• 优异的隔离性能:

▪ 高达5 kVRMS的隔离电压

▪ 浪涌:10KVpk

▪ 高CMTI:±150 kV/μS(典型)

 ▪ 隔离栅寿命:>40年

• 符合RoHS标准封装

▪ SOIC16-W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