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删除信号层总是删掉两层如何解决

楼主(2022-01-17):
AD删除信号层总是删掉两层如何解决

网友A:
PCB板都是偶数的。没有奇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板都是偶数的。没有奇数板

power层删除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高版本吧 用AD10左右的版本 可以做成奇数的,但是加工的时候会建议添加加层。 防止板子因为奇数层而翘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版本吧 用AD10左右的版本 可以做成奇数的,但是加工的时候会建议添加加层。 防止板子因为奇数层而翘曲。

对用低版本的就可以删掉了,所有别胡乱复制别人的东西哈哈

网友(2022-03-09):
引用 楼主:
对用低版本的就可以删掉了,所有别胡乱复制别人的东西哈哈

我复制谁的了?好奇怪

网友:
左边有个对钩把那个取消掉就可以单独删除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