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模块,它主要应用在那些产品上?

楼主(2022-01-17):
什么是射频模块,它主要应用在那些产品上?求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射频模块有很多用处,所有有射频的电子设备几乎都会用到

网友:
射频模块的功能就是把无线电信号转换成有线电信号,或反之。为什么我们要把有线电信号与无线电信号分开呢,是因为无线电信号的特殊性,它信号微弱,干扰伴随的很厉害,它可能功率很大,也就是说它要么干扰别人要么被别人干扰,所以在电路里面,我们通常都把它们与一般电路分开,各个方面分开,电源、地线、空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