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我用ADS1.2 和JLINK仿真器仿真SmartARM2200!AXD老死机,还出现“a memmory access...

楼主(2022-01-17):
我设置的bank0 为RAM,bank1为Flash。芯片为LPC2214。点击单步两三次程序就跑飞,单击“Memory”选项,就出现“a memmory access failed,some of data displayed may be invalid”我猜想是程序没有下载到RAM中去,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换成xp系统,然后是用4.08以下的驱动。4.02的最好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