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闸电流(Q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17):
公司中MOS现在用得比较多,有何知识点不太懂,请大神指点一下MOS管的闸电流中的“Qg”意思是:

网友:
MOS电容的特性能被用来形成MOS管。Gate,电介质和backgate保持原样。在GATE的两边是两个额外的选择性掺杂的区域。其中一个称为source,另一个称为drain。

网友:
MOS管的闸电流中的“Qg”意思是: Q----表示电荷量,g-----表示栅极。Qg就是表示使MOS管导通栅极所需的电荷量。

MOS管的栅极特性相当于一个电容,电容是以电荷量Q,单位库伦表示所储存的电能量。

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

网友:
    在电压一定的条件下,电荷越大、电容越大,这是动态参数测试的理论基础,理解Qg很重要。

网友A:
    Qg就是表示使MOS管导通栅极所需的电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Qg就是表示使MOS管导通栅极所需的电荷量

是的,是的,就是电荷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