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是否需要dsp芯片才能进行程序仿真啊?

楼主(2022-01-17):
请问ccs是否需要DSP芯片才能进行程序仿真啊?

有没有像51那种直接进行仿真的软件啊?

网友:
像51那种直接进行仿真的软件是没有的,因为DSP功能和51单片机不是一个级别的,DSP用作嵌入式开发可以达到一般电脑CPU的水平,所以你想仿真DSP程序的话,只能把程序烧到DSP中去,通过仿真器在CCS里仿真

网友:
正常来说都是需要芯片和仿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