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层次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2-01-17):
我选中的这层删除和不删除有差别吗?删了之后会不会影响最终效果?

网友:
机械层好像是,不能删,如果你要打出来板子的话。要是只是画画,那无所谓,我以前做从来不会删,教程里也没有删过
回复举报

网友:
要是工厂加工的话,这层不能删

网友:
首先机械1层是默认的板框外形层 你删了就没板框了 其次,你都画到板框外面了,删不删都无所谓了:lol:lol:lol 你要是拿去加工,厂家肯定会给你EQ确认如何确定板框的。;P

网友:
    这个机械层1,也就是板框层、挖空图案、一般都是放在这个层,不要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