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器件模型用于PSpice-EDA工具与服务

楼主(2022-01-17):
如何把器件模型用于Pspice-EDA工具与服务

网友:
1. 打开PSpice Model Editor
ile – new,Next select Model, Import, 点击模型文件(不用管文件的扩展名)。
ile, Save, 保存。
ile, Create Capture Parts.见下图。输入library的名称。点OK。同时会有2个文件在工作目录下产生,一个是lib, 一个是old文件
2. Capture
  File, Open, Library 打开刚才建立的old文件。编辑模型的原理图符号。
  特别注意:不要改pin name,否则会导致错误。按照datasheet修改pin number与pin name一致。然后把pin name隐藏,添加text作为pin的名字。
  仿真时还需要在Simulation settings添加该器件模型对应的lib文件

网友:
一般的IC厂商只提供spice的模型,其扩展名各种各样:spi, lib,cir…… 不管什么扩展名,都可以按照TI给的方法使之可以被PSpice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