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17.2 生成网表问题

楼主(2022-01-17):
    capture 版本17.2  生成网表时报错,按照错误信息改掉后在次生产网表时依然报修改前的错误信息,比如说器件标号J3,改成 J1,  但错误信息依然会报J3 的错。就好像一直以修改前的版本在生成网表,不认修改的版本,哪怕保存了也这样。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有两个J3

网友A:
    或者这个J3在做封装的时候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这个J3在做封装的时候有问题

就这么一页图,只有一个J3,哪怕把2个器件 都删了,只剩带NET 的线,依然会显示J3 J4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