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画完原理图,进行编译可就是不弹出错误窗口,怎么办呢?

楼主(2022-01-17):
进行编译可就是不弹出错误窗口,原理图明明是有错误的,比如两个相同的编号,这是致命的错误,可就是不弹出窗口,也没有红色线,感觉好像根本就没编译,我想问:编译的正确方法,和为什么会导致这样,是不是哪里有错,谢谢

网友:
    我还没有装过AD10,不过AD09到AD10好像没有这方面的变化,所以按AD09的设置,建议你查一下Project→Project Option→Error Reporting下的设置,因为Message窗口是要在有Error的情况下才跳出来,只有Warning的话是不跳出来的,所以你看看各条错误后的Report Mode是否设置为Error了。

网友:
    这个你要设置的错误的等级,警告是不会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