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回流路径最终要回到哪里

楼主(2022-01-17):
信号回流路径最终要回到哪里

网友A:
    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信号整体是一个闭合的回路,只是回流的路径各不相同

网友:
    可以。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做参考平面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信号整体是一个闭合的回路,只是回流的路径各不相同

    认同认同认同

网友:
所有的电流都必须构成回路,如果电流从信号路径流向别处,那么它一定会从返回路径回到源端

网友:
    回到它出生的地方

网友:
    回到信号的发送端,或者地端。

网友B:
    狗幫模電筆記!

    回流路徑(Return Path).pdf

网友(2023-06-06):
    任何电流都有有回路,电路本就是个闭合路径,最终回到源端

网友:
    源端到负载,负载又回到源端

网友(2023-08-15):
    从哪里来回哪里,过程中保证回流阻抗最小

网友(2024-03-07):
讲解的很详细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幫模電筆記!

    多谢狗大师分享!!!后面几张图让人看起来简单明了。谢谢!

网友(2024-09-18):
    源正极出发,回流到源负极

网友:
    回流路径也需要考虑其他寄生参数,高频时可能不是源端到终端才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