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pcb板子上加的去耦电容越多越好?

楼主(2022-01-18):
    是不是pcb板子上加的去耦电容越多越好?

网友:
    去耦电容需要在合适的位置加合适的值。

网友:
    去耦电容要加在合适位置。例如,在你的模拟器件的供电端口就进加,并且需要用不同的电容值去滤除不同频率的杂散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