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开关型稳压电源电路

楼主(2022-01-18):
从图3-50中可以看出,开关管VT1和储能电感L1串联在输入电压和负载之间,所以这是串联开关型稳压电源电路

电路中还设有采样电路、基准电压电路、比较放大器电路和脉冲调宽电路,前面3种电路与串联调整型稳压电源电路中的采样电路、基准电压电路、比较放大器的作用一样。

电路中,输入Ui是直流电压,所以它就是开关管VT1的集电极直流电压,VT1管发射极通过负载电路(负载电阻R1)与地相连,这样VT1管的导通与截止就受其基极上的脉冲信号控制。关于开关管导通和截止的工作过程主要说明下列几点。

(1)VT1基极正极性脉冲电压出现期间。在开关管VT1的基极加有正极性脉冲电压期间,VT1管基极为高电平,如图3-51所示,给VT1管正向偏置,使VT1管导通;没有脉冲出现在VT1管基极期间,VT1基极为低电平,VT1管处于截止状态。

开关脉冲的出现与否决定开关管VT1是否导通。
(2)VT1管导通期间。在VT1管导通期间,输入电压Ui为电路提供电流,这一电流流过储能电感L1,如图3-52所示,通过L1将电能提供给负载R1,同时输入电流又以磁能的形式储存在L1中(电感器与电容器一样具有存储电能的特性),L1储能电感之名由此而来。
(3)VT1管截止期间。在VT1管截止期间,VT1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相当于开路,此时输入电压Ui无法为负载供电,这期间改由电容C1对负载R1放电,为负载提供直流工作电压。与此同时,由于储能电感L1的输入电压断开,在储能电感L1两端要产生电动势,其极性在L1上为左负右正,这一电动势通过续流二极管VD1对电容C1充电,如图3-53所示,这一充电过程将磁能转换成电能形式储存在电容C1中,为电容C1补充电能。

(4)VT1管基极正脉冲再次出现。当VT1管基极上的正脉冲再次到来时,VT1管再度导通,为储能电感L1补充能量,开始了第二个循环。

网友:
    这个电路讲解的很到位,很详细

网友:
    每个电路都讲解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