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写了代码之后他就可以生成相应的逻辑?

楼主(2022-01-18):
刚刚看了一些说原理是查找表,是不是说FPGA里面没有实际的门电路,而是靠查找表模拟出来它们的功能的

网友:
问这个问题,一定知道真值表了。你可以理解LUT为一个RAM,而这个RAM之中存储了真值表。例如输入信号A,B,输出信号为C,求A&B。LUT实际上存储的就是将输入信号AB作为地址(ADDR = {A,B}),而对应的C值写入到对应地址中。例如在地址01中(A=0,B=1)中存储的值为0。门电路的功能就实现了。

网友:
FPGA是可编程芯片,因此FPGA的设计内容包括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两部分。硬件包括FPGA芯片电路、 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电路以及其他设备,软件即是相应的HDL程序以及最新才流行的嵌入式C程序。